铁件 镀锌+锌系磷化 求助

楼主(2024-07-01):
工件需要先做镀锌,再做锌系磷化,再做PA11喷涂。目前单独做镀锌 和  锌系磷化的供应商都找到,但是无法整合。镀锌后不钝化会氧化 无法流转到磷化厂。坛里有没有推荐或能做的,麻烦推荐。谢谢!

楼主:
要求如下

网友A:
是钣金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钣金件吗?

不是钣金件,截面是Ω型的冲压件,壁厚3mm,内径60mm

网友B:
第一次听说锌系磷化,是什么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锌系磷化,是什么工艺?

倒数第2行吧?磷酸锌涂覆?

网友C:
可能理解错了,
锌系磷化是作用于铁基材的,
反倒是汉高有一种磷酸锌添加剂,是作用于涂层的,可以了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理解错了,
锌系磷化是作用于铁基材的,
反倒是汉高有一种磷酸锌添加剂,是作用于涂层的,可以了解看 ...

老哥,能细说一下吗?意思是镀锌后,喷上汉高的这个药液吗?那句英文我理解成是镀锌后锌系磷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细说一下吗?意思是镀锌后,喷上汉高的这个药液吗?那句英文我理解成是镀锌后锌系磷化

大概我理解的意思是,电镀酸性锌8-10微米,然后表面采用粉体涂料涂装,但是在粉体涂料中要添加磷酸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