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导向设计尺寸的问题,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4-07-01):
这个结构的这两个尺寸满足什么关系就能确保可以顺畅滑动?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啊,你看下直线导轨的行程和滑块有关系吗?可长可短啊!

网友:
接触面越少越好,另外增加脂润滑

网友(点评):
正解。这个结构不知道依据什么设计的,公母件配合怎么加工的出来,从理论上这个结构很可能就是卡滞的直接原因。

网友:
配合部分长径比更重要。

网友:
旋转90度,由面接触,改为线接触。

网友:
去了解一下 花键轴 可以仿照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防止转动,可以考虑在圆柱上面增加一个类似键槽孔,孔上面增加一颗螺栓,防转动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留0.1的间隙就行。

网友:
长径比要合适,易格斯好像有长径比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