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导向的轴和孔,长度满足什么关系能保证滑动顺畅不卡死?

楼主(2024-07-01):
线性导向的轴和孔,长度满足什么关系能保证滑动顺畅不卡死?

网友:
楼主是想要知道导向比这一块吧,建议导向比在2以上最佳,另外改放的地方要放开,关键的限制性尺寸需要做约束

网友:
轴和孔采用间隙配合

网友:
说都会说,就是做出来卡死

网友:
表面看来是位置度的问题,实则是驱动力布局不平衡

网友:
受力不对称10倍导向也卡死,受力对称0.1倍也不卡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长宽比2比1

网友:
了解一下直线轴承的尺寸

网友:
如果严格按照数学计算 就是    外界的弯矩力投影到运动滑块上和最大楔角产生的分力 >滚动阻力矩

就可以活动 不被卡死

网友:
毛估两倍轴径以上吧

网友:
其实标准的导向长径比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使用方式跟装配。

网友:
两根导向轴的平行度不够,直线轴承卡死,还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