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步进电机丢步?

楼主(2024-07-02):
做了一个3轴模组搭建,plc控制,脉冲控制,装了原点限位和正负限位,运行时间长,就会发生丢步,各位前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这脉冲速度估计快了,把脉冲的发送速度降低点。每秒钟不要超过多少,另外和负载也有关,负载大就容易丢步。可以用带编码器的步进。

网友:
步进丢步?丢步一般分上位机丢步,就是上位机发的脉冲不是标准脉冲,有奇变,发的脉冲脉宽和脉间,频率,要符合步进驱动器参数负载,负载要在步进电机最大扭力的40
做好这个,步进电机绝对不丢步,
线切割全国过百W台机都是步进,没听说过丢步,线切割 机床要是常丢步,根本不可能用步进,
很多PLC发的脉冲不符合步进电机使用,主要表现为,频率过快,
你说的丢步,一般为PLC信号丢步,步进电机本身过载是不能工作的,会剧烈抖动,

网友(点评):
是 的 如果负载没有超过 还有可能驱动器问题。

网友(点评):
没想到春哥还是驱动大神,,,,,

网友:
设定一段时间,回原点,清零

网友:
我估计是负载过大了或者速度过快,使用步进电机需要注意矩频特性,速度不能快,一快力矩就猛降了

网友(点评):
负载大,频率快,能很明显感到,失步很明显,多是用了垃圾驱动器,掉脉冲,步进驱动器,从1.7一个,到170一个,差价100倍,1.7的也能用,但170的超稳,

网友(点评):
哈哈,我不知名的牌子基本不用,步进最差也是用的雷赛

网友(点评):
有机会试试1.7一个的步进驱动,包你好用

网友:
用的啥牌子的步进,换个试试,我之前遇到过丢步,驱动器太垃圾了。雷赛的还行

网友:
直接换成闭环步进,省事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