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背隙会对运动机构造成哪些影响?

楼主(2024-07-02):
最近因为一个丝杆机构运动速率不均匀的事情查了各种资料,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联轴器背隙造成的,问下大家,机构往一个方向运行的时候是否会因为背隙造成运动速率不均匀的现象?查了百度说是只有频繁转向的时候会有影响,反应会有滞后。但是我们机构负载的时候是往一个方向运行的,现在用的是沟槽式的联轴器。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出现速率不均是不是因为有轴向偏移,就是在轴线上出现夹角了,这样会造成两轴转动出现时快时慢现象,你给的图片貌似膜片联轴器,它是有一定修正作用的,但角度大了还是不行,需要你们做相应检测再考虑应对方案。

网友:
背隙只有在启动的时候会影响精度,运动过程中应该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
个人感觉与联轴器关系不大,怀疑运动不畅,诸如组装或者加工导致间隙不匀,导致运行时受力不匀,没有具体图纸无法具体分析。

网友: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要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