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面的平面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4-07-02):
铝板,2200x2000x20mm,普通机床加工,上表面的平面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A:
加工不是跟机床一样吗,你机床是多少就是多少,加工完了,是多少就看天意了,可能1也有可能10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主要是夹持变形大。铣面容易。

网友:
采取措施的话,一般不会大于0.2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不是跟机床一样吗,你机床是多少就是多少,加工完了,是多少就看天意了,可能1也有可能10

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
按IT7-IT8公差等级去查表,估计能干到0.1-0.2左右

网友:
一般超过1米的板子,我都会拆分成几块

网友:
有点好奇,这么大的铝板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有免加工板

网友:
板大,厚度小,能不加工就别加工了,真加工很难保证平面度,装夹好点0.3mm以下吧

网友:
看你20mm厚度要加工到什么尺寸厚度

网友:
两米多的铝板,两人抬着都可能有点变形。直接买精板不加工还好点,一加工可能0.5不止了。

网友:
买现成的吧,别加工了,越加工越差

网友B:
前几天才做完,1800*200*20铝板,分两段加工,拼装后,上三坐标检测,平面度在0.1-0.2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才做完,1800*200*20铝板,分两段加工,拼装后,上三坐标检测,平面度在0.1-0.2之间。

是1800再分两段,还是1800的两块板?可以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800再分两段,还是1800的两块板?可以参考一下,多谢!

1800分两段,一段1000,另一段800,中间做台阶,打定位孔。做出来效果还可以,我要求的平面度是0.2,实际上三坐标打了5个点,测得0.1-0.2之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分两段,一段1000,另一段800,中间做台阶,打定位孔。做出来效果还可以,我要求的平面度是0.2,实际 ...

我拆成2块,标0.2,看看有人做没

网友:
粗加工后上磨床,可以达到0.01MM以内

网友:
上磨床,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