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单轴承结构 如何增强使用寿命

楼主(2024-07-02):
如图所示,为绞龙非动力端(出料端),没有轴承固定的情况下,叶片和主轴的重量肯定压在壳体上了,那么在使用中,不停的旋转,壳体可以会磨损的很厉害,现在一个想法就是在壳体底部焊3根5*30的加强筋,使叶片不直接磨损壳体,相当于用加强筋 顶着叶片,先承受磨损,,但是 无论怎么垫,加强筋 总归要磨坏,更换也是非常麻烦 拆主轴电机动力轴承等。 有没有好的思路,同志们,或者说5mm厚度的加强筋 能磨损多长时间呢?

网友:
没见过这样出料的!
一般都是带轴承的,末端靠前一点开口出料,末端一段做反向螺旋

网友(点评):
都带轴承的话,末端最后一个叶片直接不加了,料口位置往前一点就好了。

网友:
底下加一个垫板,搞成活的,换的时候抽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666

网友:
叶片跟壳体摩擦产生的金属粉末不会污染物料?!

网友(点评):
后续设备有除铁装置的, 前后两道除铁

网友:
3#朋友说的是一种不错的想法,可以采用尼龙板或者铸铁板、青铜板等耐磨材料。当然如果结构允许还是改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更好,可以加几组青铜套做的小滚轮。

网友:
为什么轴端不加轴承?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网友:
这玩意速度快了是真的吵,送料效率还不高

网友:
主要还是看滚筒多长吧。可以参考3楼的方案,如果结构不方便也可以把后端的壳体做成分段式的,磨损了直接拆开固定螺栓直接就抽出去了

网友:
磨损是肯定的

要从材料上做文章,叶片用16Mn钢 渗碳处理

网友A:
所以拒绝双轴承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双轴水平绞龙,壳体下方开孔出料的效果和接料绞龙的接口制作 多事麻烦。单轴承全部往非动力端推料好些。衔接的另外一个绞龙只要做个料仓 往里丢,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拒绝双轴承的理由是什么呢

双绞龙?有没一个全图。

下方出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2024-08-06):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9-13):
无轴螺旋才会末端不装轴承吧,壳体内衬可以采用聚四氟乙烯,拿走不谢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结构用来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