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24-07-02):
按照技术要求x/y/z行程定位精度要求<0.01mm,应当如何判定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选型能够满足需求,满足的证据,在这提出一个疑问,后续如果知道答案了来解答

网友:
了解一下数控机床的闭环控制系统。如果只是0.01那加滚珠丝杠机构应该就可以实现,如果再小,恐怕要用电控了。如果电机直驱,选力矩合适的,其他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你首先要搞明白机械、电器、电控之间的关系,再要明白螺距、脉冲、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基本概念,你选型就不难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无论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只要是厂家检查过的合格的产品,哪一个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不算特别高。正常都能满足的。伺服的速度比步进更快。两种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