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图纸(螺杆)

楼主(2024-07-02):
求助一下大佬,德国的螺杆图纸里Steigung是什么意思,例如螺杆中齿轮部分的Steigung是1500,齿轮头数是24,或者是非齿轮部分,正常螺杆部分的Steigung是1.25或1.5,搞不懂这个词什么意思,值得是哪里的数值。

网友:
渐开线?推测

网友:
螺杆那肯定是导程咯

网友:
导程,螺距,,,,,

网友:
德语里面的意思是斜率或者倾斜度的意思,你得结合图纸看。

网友A:
你确定螺杆上面有齿轮吗,确定识别无误嘛,最好把图纸发出来。
齿轮部分的Steigung如果翻译成螺旋角或者螺旋升程的话,你想想看什么齿轮的螺旋角能达到1500,或者即使是螺旋升程,它也不可能是1500。
所以你提问中就有很大的逻辑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螺杆上面有齿轮吗,确定识别无误嘛,最好把图纸发出来。
齿轮部分的Steigung如果翻译成螺旋角或者螺 ...

确实是齿轮,斜齿轮

网友:
螺旋齿轮的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