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封闭草图

楼主(2024-07-02):
如图,我以板的面为基准上面画了两个孔,不知道怎么成封闭草图了,然后切除,,预览里面是把这两个孔切除 了,但实际切除是把这个板面整个切除了
我晕。,好好的一个拉伸切除整这么复杂。,不知道怎么只切除这两个孔了?  所选轮廓里选择好这两个孔也不行,实际还是整个面都切除。。。。。。。。。。。。。。。。。。  如图可见,预览是切除这两个孔,但确定后就是整个面板,这妥妥的bug呀

已解决,把软件关掉重新启动就行了。。。。。。。。。。。。。。我就奇了怪了,预览是切两个孔,实际是整个面都切掉,不管怎么搞都不行, 这是一个多实体零件, 我又新建了一个多实体零件,怎么切都是按预览的来呀,最后关软件,重新启动。。。。。。。。。。。。。。。。。。
这bug让人崩溃呀。。。。。。。。。。。。。搞的我一度怀疑我连个拉伸切除也不会了,需要研究1个小时???最后关软件,重新启动,这妥妥的SW大bug呀,,,,,,,,,

网友:
emmm 本以为是小白,发现等级是上将
感觉不管什么设计软件,哪怕是自学,也要把入门书看一遍吧,不然这种类似的基础问题还会出现很多啊
这个问题在切除的特征力有一个所选轮廓,可以在里面选择你想切除的区域

网友(点评):
选了区域,没用 我重新搞一个多实体零件就行; 这个零件切除预览是切除这两个孔,但一确定就不是这两个区域孔了,这妥妥的bug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勾选了这个,选中轮廓勾选了这个反侧切除就会只剩一个圆

网友:
选到拉升切除里面的反侧切除了

网友:
我昨天也是这个情况,后面分开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