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冲压件 边缘去毛刺毛边 ,师傅们有啥好的建议 ,求求

楼主(2024-07-02):
尺寸 长边 220     宽度 80       下面是略微带弧
左右是斜边 ,,    不锈钢贴膜镜面 0.3薄板

边原毛刺 有啥好办法 高效率的处理呢??

目前是 手工在砂带机上打    费人;;;  我想的是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寻边机构   机构头部按个启动枪磨头

网友A:
0.3还有毛刺,我做冲压做了几年,不锈钢1.0以内不会有毛刺,
模具用慢走丝加工,如果还不行,直接光学磨,冲床选 用好的机床,不可能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还有毛刺,我做冲压做了几年,不锈钢1.0以内不会有毛刺,
模具用慢走丝加工,如果还不行,直接光学磨, ...

客户要求 一点锐变都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 一点锐变都不行啊

冲大0.15,然后,CNC高光刀直接光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大0.15,然后,CNC高光刀直接光边,

成本可能吃不消  2-3w的量

愁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可能吃不消  2-3w的量

这个成本最低了,光一件可能0.5-1块就有人干 ,你抛光要多少钱

网友:
就不能来个3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最低了,光一件可能0.5-1块就有人干 ,你抛光要多少钱

嗯 ,,明天核算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明天核算一下   谢谢

你可以不用开模具,直接激光割,要高光要么抛光,要么CNC

网友:
低成本上人工划算吧,砂纸磨呗。有一种专门处理毛刺的设备,费钱费时,几百上千万一台。
激光切割也是有毛刺的,切入的一侧基本没有,另一侧大概率有毛刺,绝对没人敢用手顺着棱边摸一把

网友:
抛光一件做靠模,做台靠模去毛刺机。。。。

网友:
做个工装几百片叠起来一起打磨

网友:
通常用拉丝工艺,结合越来处理

网友:
滚筒机里面滚看看毛刺能不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