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装夹具合理的受力分析计算

楼主(2024-07-02):
图片是目前设计的单臂压合产品CNC加工治具,从来的都是按照经验布置,突然有一天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有公式能合理计算,计算产品放置的位置和伸出去的臂长。这种压合方式肯定是会倾斜,以前也没有仔细注意,想请大佬帮我讲解一下!

网友:
这个工况,不应该用杠杆吗?你这样对气缸活塞不好,压力小也不稳定

网友A:
另外,活塞杆会转,不知楼主有什么好妙招解决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转角缸就不会转

网友(点评):
转角缸,伸这么长出来,别说压紧,就是甩前面那坨,也很快就烂,因为我烂了几个得出的经验

网友(点评):
转角缸又臂长限制而且用久回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活塞杆会转,不知楼主有什么好妙招解决

六棱活塞杆可以解决旋转问题

网友:
改成杠杆形式,不然这气缸用不了多久就得费

网友(点评):
没法做杠杆!

网友(点评):
把支撑点放到活塞杆前面

网友(点评):
支撑点就做到你固定气缸的那块板上就好了,前面或者后面都行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活塞杆会转,不知楼主有什么好妙招解决

这种旋转压紧气缸受力是极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