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易的整圆机构或治具

楼主(2024-07-03):
1系铝板卷弯后焊接,焊接处变形量大,圆都变椭圆了,有没有简易的整圆机构

网友:
焊接后应力释放导致的椭圆可以考虑内部加膨胀式支撑同时采用分段式焊接如果对焊接精度要求高还可以考虑最后上机床镗孔

网友A:
焊完之后,上三辊卷圆机跑一圈,这是比较简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完之后,上三辊卷圆机跑一圈,这是比较简易的

焊缝位置怎么搞?

网友:
多大直径?厚度?

网友:
网上大把的

网友:
圆桶焊接需要用八角撑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