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板后部是放机箱内还是机箱外

楼主(2024-07-03):
风扇+散热板是放机箱内,还是机箱外,散热效果更好?机箱外壳是3D材料,PC+ABS,塑胶的。

网友A:
这肯定是在外面好。第一种减少了进冷气的面积

网友:
最接近通风的地方

网友:
肯定放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在外面好。第一种减少了进冷气的面积

我意思,这个冷凝板不应该吸收箱体内的热量,再带走吗。放在箱体外面,风都流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这个冷凝板不应该吸收箱体内的热量,再带走吗。放在箱体外面,风都流不进去。

我还以为你有导热呢

网友(点评):
一般导热需要怎么做,是材料导热,还是设计导热结构?

楼主:
我理解错了~~~,风扇+冷凝板,是冷却进去两根管子的气体,不是冷却整个盒子的温度

网友(点评):
所以,应该放外面,冷却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