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涂啥层?

楼主(2024-07-03):
各位道友:请教个问题
钢制产品夏天浸泡防锈油,表面有油膜,产品变得巨滑无比,我的夹爪是金属材质,现在摩擦很小,问下采用什么涂层可以增加摩擦。
特氟龙可以吗?我之前只用特氟龙来降低摩擦,有人说也可以增大。
求建议。
非标件,量不大,只要能搞定 价格不是问题。

补充内容 (2024-8-2 13:38):
买了米思米的聚氨酯块嵌入到夹爪表面,还是滑,夹爪带动产品慢速旋转时,产品出现了位置变动(本产品纯靠摩擦力固定着)

网友:
建议夹爪表面加一层聚氨酯,锁附固定的那种,也省事,或者直接覆膜加工也行,不过如果产品夹持时有掉落方向的力,还是建议加一点防坠,我们之前做齿轮上下料,几十公斤的,用塑料夹爪很块就会抓烂,都是直接金属面接触,然后有防坠,重量轻一些的可以摩擦,或者你大产品表面容易仿型,可以做很大的仿型面聚氨酯夹持

网友(点评):
买了米思米的聚氨酯块嵌入到夹爪表面,还是滑,夹爪带动产品慢速旋转时,产品出现了位置变动(本产品纯靠摩擦力固定着)

网友A:
夹爪的材质硬度要小于产品的硬度,夹爪面可以做类似滚花的增加摩擦力。

网友(点评):
夹爪用的铝的 滚花了,夹住钢件后,稍微增加了摩擦力,但不够,没有贴3M胶带效果好。不知道是不是厂商的滚花样式不合适。这个我不知道增肌往这个方向继续试验。是密些好还是稀疏点好。图纸上我就些的滚花。

网友:
围观,有没有环境图

网友(点评):
没有, 就是夹爪气缸左右夹指各做个半圆的加工件,抓一个圆柱体零件 表面有防锈油。

网友:
镀或者钎焊一层黄铜吧

网友(点评):
试过铝滚花了(产品为钢) 不行 下次换铜试试。

网友:
夹爪上套个黄铜夹爪,装工件之前把黄铜夹爪车一刀

网友(点评):
试过铝滚花了(产品为钢) 不行 下次换铜试试。 车一刀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就问:
前面二楼都说用黄铜,为何黄铜可以?@面壁深功 @卢Tiger
感谢。

我见过电镀槽内的夹爪,一般是钛金属覆类似PU胶,他们主要是防酸碱。
耐不耐有机物,就不懂了。

另外,夹爪是否可以参照吊装行业用的钢板起重钳,越夹越紧的结构。

网友(点评):
夹硬件用软夹

网友:
1.夹爪小的话包胶吧,不过包胶以后比较容易坏,夹子比较大的话,也可以用单独做一块滚花的优力胶/硅胶锁上去,坏了换也方便
2.纯金属不怕轻微刮蹭还是直接夹爪滚花比较实在。

网友(点评):
不行 定位效果不好,还没打滑,用的是米思米的块嵌到铝夹爪的表面的方式

网友:
产品的外形什么样子?

网友(点评):
就是夹爪气缸左右夹指各做个半圆的加工件,抓一个圆柱体零件 表面有防锈油

网友(2024-08-02):
位置变动应该是加工件相对于夹爪轴向运动吧,加工件不长的话,能不能夹圆柱的端面?如果是径向运动的话,能不能不用气缸而用梯形丝杠实现自锁?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加磁,使用环境适不适合?
之前做过一种结构类似这个,也是担心侧面夹持不够稳妥,在自制夹爪的上部增加了一个沉孔,锁了个铷磁铁进去,又配套了弹簧结构,按压后远离磁铁就脱料了。但是当时那个结构不用考虑防转,而且后来也发现产品够粗糙,磁铁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网友:
给你个思路,你想想如果是你用手拿  你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相信我 力已经是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爪的材质硬度要小于产品的硬度,夹爪面可以做类似滚花的增加摩擦力。

做聚氨酯包胶试试 聚氨酯做类似网状滚花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