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返回和撤销的问题

楼主(2024-07-03):
cad画了一些图后,按三次放弃按钮(如下图所示),然后不动鼠标情况下,可以通过按3次重做按钮返回到原最后绘图状态,但如果按3次放弃后,转动了下鼠标中键或者ctrl+c,则重做按钮失效。如何在动了鼠标中键或者复制后,重做按钮依然有效,或者依然可以回到原来的最后绘图的状态,有什么设置或插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谢谢!
一直用CAXA,caxa撤销的时候是可以进行缩放和复制,不影响返回,cad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CAD我用得挺多的,但没有见到这个方面的命令,应该是不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