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轴0间隙配合有没有好办法打胶水

楼主(2024-07-03):
如图所示,这里需要防水,所以想在里面打防水胶水,但是没有间隙,不太好打胶水

网友:
先涂胶再装配。

楼主:
密封圈不耐光照,这个东西要放在强光照射的

网友(点评):
密封圈在里面,光怎能照得到?

楼主:
怕胶水溢到端面那边,这两个件是要连通导电的,胶水是绝缘的

网友(点评):
另外来个线导电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封圈不耐光照,这个东西要放在强光照射的

胶水成份是啥呢,比密封圈的材料还要强,更耐光?未必吧。

网友A:
还是密封圈合理,有不怕光照的密封圈的 CR氯丁橡胶和EPDM三元乙丙橡胶都是耐光照性能非常优秀的密封圈材质

网友:
灌点导电胶

网友:
橡胶密封垫。

网友B:
什么材质?热镶不行吗?

网友C:
倒是知道有光纤胶,但也没啥这个光照到什么级别,我们都在乱猜,密封圈原则上没有顶不住的,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杜邦FFKM材质的密封圈针对各种介质环境有几十种 上百种异型,我觉得光照对于强酸应该是小Cas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密封圈合理,有不怕光照的密封圈的 CR氯丁橡胶和EPDM三元乙丙橡胶都是耐光照性能非常优秀的密封圈材质

我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是知道有光纤胶,但也没啥这个光照到什么级别,我们都在乱猜,密封圈原则上没有顶不住的,只是没找到合适 ...

这个是要在X光线照射下使用的,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热镶不行吗?

铝合金和pom

网友:
零间隙水进不去

网友:
铝材周边打一圈小孔,用于点胶

网友:
这种使用手机上面的密封圈材质去搞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