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螺纹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4-07-03):
目前我遇到了几组,类似孔和轴的结构,轴要外螺纹,孔要内螺纹
直径有42的,有39的,要调节的精度特别细,螺距要1甚至0.5翻螺纹表格,找不到适配的螺纹
求助一下:这样情况下螺纹怎么定呀
比如直径42的孔轴,可以标记为M43x1.0的螺纹吗,求助求助

网友:
对,42轴,就标M42x1.0,

网友(点评):
螺纹底孔不是要减去螺距嘛,42的直径螺距1,是不是要M43呀

网友(点评):
我脑壳炸了,42轴,只能车M42*1.0螺纹呀,关底孔啥事,与它配合的件就车M42*1的孔

网友(点评):
噢噢,那这个意思是按轴的直径来确定M几,那和这个M42x1.0螺纹相配合的孔,内径要留41对吗

网友:
公制螺纹看大径,不分内外

网友:
送你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
这是混入机械行业的白菜,,,,楼主是美女吗?

网友(点评):
两年前跨行业来搞机械的,这两年只是做简单的结构,都是用标准螺丝,头一次要自己搞螺纹。不是美女哦

网友(点评):
先把大先的机械手册看5遍。。。。你会跃升好几级。

网友(点评):
应该是美女,要么就是大学混过来的。

网友:
楼主不是这行业的,螺纹标注代表的是什么不知道的吗?

网友:
公制螺纹底杆车螺纹是有对应公式的吧

网友(2024-08-09):
虽然过了一个月,楼主的问题估计已经解决,但我还是想说一下,给后来看到这篇帖子的社友参考一下。
楼主标注M43×1.0肯定是不合理的,没有这种标准的螺纹。楼主要是做一个非标螺纹就合理很多了(制造业很强大,只要你给出具体的要求,加工厂都能给你搞出来,无非是成本问题)。要是自己做非标螺纹,牙型尺寸螺距公差旋向等等参数都要自己定,而且标注的时候必须要给出详细的参数,不能像标准的螺纹一样写个公称直径和螺距。上面说的各种参数都要交给加工厂,人家才能给做出来。但是非标的东西生产起来成本高,必须在制造成本和使用精度上做出取舍。
另外,一定要多看资料,机械设计手册一定要有,要多看。
如果我说的有问题还请社友纠正。说的有不足的地方也欢迎补充。
如果有帮到大家帮忙点个支持吧

标准螺纹尺寸

标准螺纹尺寸

完整标注

完整标注

螺纹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