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丝杆计算

楼主(2024-07-03):
各位大佬,伺服电机带动模组丝杆,怎么计算位移速度和需要的输出扭矩

网友:
楼上那个公式字母太复杂了。计算位移就是负载机构运行的线速度除以导程得到丝杆也就是电机需要的转速,电机扭矩分为加速扭矩和匀速扭矩,匀速扭矩就是μmg,加速扭矩角加速度乘以负载总惯量,总惯量可以通过东方马达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