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什么品牌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4-07-03):
万向联轴器

网友:
霹雳加闪电!

网友:
度娘干的漂亮!

网友(点评):
不愧是度娘

网友A(2024-08-20):
在这一行混了很多年了,暂没有遇到过这个品牌

网友(点评):
好的。应该是国外的一个品牌。国外产品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一行混了很多年了,暂没有遇到过这个品牌

其实联轴器产品国内也很成熟了,非特殊没必须用进口品牌/差距可能通过增大系数来弥补。

网友(2024-10-09):
用夸克查了,是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