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龙门的电缸是力矩不变,负载算一半吗?

楼主(2024-07-04):
这种龙门,要确认电缸1能不能满足条件,是如题还是别的呢?上直线电机可以解决,但我对这种龙门的不懂,大哥来指点一下呀

楼主:
还是不用管力臂,负载满足就行

网友:
负载和跨度是有了,线速度看一下是多少 低速的话 用传统的同步带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别这么玩,你这个结构从动端会有明显的滞后性;
之前做过一个装配项目,视觉引导三坐标机械手做装配,左右跨度1米2左右,装配单边间隙6个丝,刚开始用的和你一样的这种结构,精度无法满足要求;
后面改结构,从动端和主动端都用同步带模组,中间用轴连接起来,保证左右同步,用一个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驱动,完美解决
只要算负载就行,力臂不用算,安全系数比单轴的取大一些即可

网友:
导轨不是小间隙的应该会歪,速度没要求可以中间加电机皮带传动

网友:
负载按60%,有标准要求

网友:
这个跨度会玩死你,跨度减半,速度慢悠悠的或许还能将就用

网友:
如果硬要这样玩,模组滑块再加一组,不过模组行程会变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