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后加工与是否拆

楼主(2024-07-04):
如图,这个零件基准面是后竖面A,固定在滑块上,这个面需要平面度和粗糙度;
另外一个安装面B,上面要安装一个组件,要求B对A垂直度0.02,B面有平面度和粗糙度要求
这样用板子焊接起来,焊后加工能做到吗? 还是说A面好加工,B面不好加工,(B面两侧有肋板)???
如果B面不好加工,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个两件1分4,做4个板连接起来更好一点?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把这个焊接件焊后、时效处理然后上加工中心是可以保证你要求的公差的;但是如果按照散件拼装,你每一个零部件都要定位销限位,而且都要过盈配合,还不一定好搞;0.02差不多等同于一般电机轴的垂直度了!

网友:
好加工,只要筋板有足够避空

网友:
不用拆分,你B面上也不用都加工,标注一个加工范围(范围大于安装设备)

网友:
看尺寸,你的a板如果太高铣刀不一定能伸进去,高度合适就问题不大

网友:
加工可以的,出图时要在B面给出区域范围。工序要排好,但垂直度0.02的问题是:如果你这工件调试尺寸大做不到

网友:
280x250尺寸不大,可以直接加工整体的。你这个板厚挺大的把,B面承载力不知道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