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没有一种卡扣式紧固件

楼主(2024-07-04):
我想在一个铝合金上,固定一个盖板,有没有一种塑料材质的,卡扣式的紧固件,直接压入到金属件的圆孔里,将其盖板固定住?而且还可以拔出来?谢谢!

网友:
塑料的没有找到,只有金属的,淘宝搜“快速锁紧器”

网友:
找找汽车用卡扣,形式多了去了

网友:
平时买的衣服或者鞋子的吊牌不就是塑料卡扣件,同类就可以啊

网友:
PA紧固件 方9.5 方12.7 带快速安装装置
https://www.dirak.com.cn/detail/detail/xlno/1-020SL.html

网友:
尼龙铆钉

网友:
NY - NYLATCH二体式面板紧固件
NY - NYLATCH Two-piece Panel Fasteners - Southco | Southco

网友:
铝合金型材的话,有现成的封盖买

网友(2024-08-09):
铝型材断面有卖盖子的,如果是特殊的可以自己3D打印一个盖子,过盈配合上就行,没有打印机可以找网上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