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SW转存STP文件自动打开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04):
SW2020每次转存零件到stp格式时都会在转存后自动打开stp,单个零件打开一下无所谓,还可以等等,但是一个机构或一台设备转存后自动打开就GG了,麻烦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怎么解决呀,怎么关闭自动打开模式!

网友A:
兄弟你是刚玩SW吗?另存的时候,选一下,不要另存为并打开就好啦。

网友(点评):
我操,胸弟你早点说嘛,我也是烦这个。我看我得配眼镜了,一直没注意这几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刚玩SW吗?另存的时候,选一下,不要另存为并打开就好啦。

新版本保存STP后,会自动打开.stp后缀的模型,老版本不会。你这方式解决不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装了新版本才遇到,很烦

网友:
批量转stp,你用插件就不会跳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保存STP后,会自动打开.stp后缀的模型,老版本不会。你这方式解决不了

这样啊,我的还是2018,懒得升版本,没试过这种情况,是用SOLIDWORKS Task批量转能好是吗?一般也就是零件转STEP,单个的才开软件转,数量一多我都是用自带的插件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的还是2018,懒得升版本,没试过这种情况,是用SOLIDWORKS Task批量转能好是吗?一般也就是零 ...

我用的大工程师插件,估计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