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增大镀硬铬层表面粗糙度?

楼主(2024-07-04):
请教如何增大镀硬铬层表面粗糙度?

网友:
你镀的不是硬铬,硬铬表面是很粗糙的,正常镀完硬络都是要研磨,你所谓的镀硬铬实际上是装饰铬

网友(点评):
赞同春哥的说法。。。。。。镀硬铬成本比装饰铬高

网友:
底面粗糙度12.5以上就可以,,,,

网友:
加式电流就可以

网友:
新说法降低表面粗糙度,老说法提高表面光洁度。硬铬表面。。硬铬表面一般需要磨削,磨削后有讲究的地方还是抛光甚至还要有挤压。装饰铬一般就是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