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加工铣平面

楼主(2024-07-04):
如图所示,这个焊接好以后,可以铣刀加工面吗? 两侧的肋板会不会太近了,导致铣刀下不去?

网友:
可以加工啊,只要边上有20MM就够了

网友:
问你的供应商。不同的设备都有区别

网友:
如果只铣下沉的那一块,可以铣。

网友:
有加长刀杆的可以

网友:
可以加工,要问问供应商有没有卧式设备

网友:
焊前加工不好吗?

网友(点评):
贴主有垂直度要求

网友:
镗床锪一个圆形的平面多好

网友(点评):
多看看别人设计的图纸,很多都是这样的,加工快,还能够保证精度,定位止口和端面一次装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