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防水的方案

楼主(2024-07-04):
相机后面有一个SJ45的信号接口和一个M8 8-PIN的接口,现在需要给这个相机做个防水外壳,目前是做成了这样:

现在尾部接口这里的防水没什么好的方案,相机工作环境很不友好,至少要IP65的防水等级。
防水等级(截自论坛老哥twq19810302结构工程师必备知识点——电子产品主要部位防水结构总结 - 基础知识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还请论坛里各位大佬相助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密封圈别人是

网友:
密封槽尽量宽一点

网友A:
防爆格兰头好像能用,在线处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爆接头好像能用,在线处密封

网友:
原来做胃镜的时候是X7防水 用的是密封圈和胶水  在重复消毒灭菌使用环境下可以保5年

网友B:
RJ45不防水得罩起来转接成工业以太网M12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J45不防水得罩起来转接成工业以太网M12的接口

而且我怀疑M8-8Pin的口就是网口,两个口单用M8就行,把RJ45堵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怀疑M8-8Pin的口就是网口,两个口单用M8就行,把RJ45堵起来。

网口是需要用的,8pin的那个供电用

楼主:
现在小弟是做了两个分离式的罩子,上面给开了两个孔供线出来,其余缝隙出计划打防水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爆格兰头好像能用,在线处密封

不太行,防不了接口的位置,而且空间也不满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小弟是做了两个分离式的罩子,上面给开了两个孔供线出来,其余缝隙出计划打防水胶

防水胶工作环境不好受力,线尾巴一动就漏水。你有没有这个相机的接口说明书?这种相机一般是POE网口供电24V。

壳没有密封圈可以防防飞溅,RJ45的网口一定要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胶工作环境不好受力,线尾巴一动就漏水。你有没有这个相机的接口说明书?这种相机一般是POE网口供电2 ...

这是大恒的一款相机,RJ45带锁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大恒的一款相机,RJ45带锁紧的

带锁紧是防拉拽松脱。这种才能防水

你外壳打弹性密封胶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