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Z轴结构

楼主(2024-07-04):
龙门机床Z轴线轨机床,之前大部分是2根导轨的结构,现在大多是4根线轨结构,大家认为4根线轨结构有哪些优点

网友A:
优点,便宜,易于生产,多几条导轨给点心理安慰,一般龙门Z轴都是硬轨才对,硬轨对厂家要求太高了,搞个线轨,又便宜,又能忽悠人。硬轨相比线轨有质的区别,现在市场以线轨为主,比如同一家厂的机床,同型号,同样系统,线轨14W还可以确价,两线一硬要24,三硬要32,这差价太多了
同型号机床,单 Z轴搞个硬轨,比线轨贵了10W,接近贵一倍
从机床厂报价,你就明白为什么用四条线轨,不管你多少条线轨,实际都 只有两条受力,因为
优点,便宜,除了便宜,都 是缺点,机床导轨的主要指标,精度,刚性,寿命,可靠性,动态性能,都是线轨不能比的,精度,刚性,寿命,线轨差硬轨一个等 级,

网友(点评):
牛,有4导轨图吗

网友(点评):
春哥说得很有道理,4轨都是心理安慰,其实起作用的都只有2根导轨。

网友:
4条导轨不是很常见的么,就是在侧面加2条,难装的很,装的不好导轨是虚的,就跟春哥说的,根本不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便宜,易于生产,多几条导轨给点心理安慰,一般龙门Z轴都是硬轨才对,硬轨对厂家要求太高了,搞个线 ...

1160都卖12.98了

网友:
我买32W的硬轨,线轨太水,只能加工铝,碰到钢件,机器就干 不动,15KW的主轴,干 不过硬轨7.5KW的主轴,真是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便宜,易于生产,多几条导轨给点心理安慰,一般龙门Z轴都是硬轨才对,硬轨对厂家要求太高了,搞个线 ...

应该是线轨精度更高吧?

网友:
重型切削买方滑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