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机械臂安装距离。

楼主(2024-07-04):
机械臂安装,像人的手臂一样,安装底座直接向前方。一对机械臂运动半径500mm,6个自由度,左右机械臂的安装距离得是多少啊2*500吗?两个机械臂的中心距最短可以多少啊有没有大佬懂?

补充内容 (2024-7-8 14:02):
感谢各位老师后续是改成可调的了   不是工位的问题哈  就是机械人没有固定工位,干涉重点还是软件那边的事情我这里理论是肯定不会干涉的 至于抓东西什么的就不是我考虑的了哈哈哈哈

网友A:
安装这么远,等于两个圆相切,很多范围覆盖不到。最短距离就没要求,挨着装都可以。两台机器人同时干活,注意设定干涉区,避免打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么远,等于两个圆相切,很多范围覆盖不到。最短距离就没要求,挨着装都可以。两台机器人同时干活,注 ...

大佬好就是怕太近了会干涉打架现在是我的左右机械臂中心距放的是320,用得到滚珠丝杆模组进行上下运动的妹妹

网友:
SolidWorks把机器人运动范围的圈画出来,就知道机器人可覆盖区跟干涉区。布局距离是按你现场空间跟其他布局需求来的

网友:
不是,自己用机器人模拟运动路径不就行了,至于碰撞打架干涉,跟你机械工程师有什么关系,软件工程师的事情

网友:
安装距离应该根据你的工位要求来,至于是否干涉交给控制来处理

网友:
距离是看工艺来的,能加工到越远程序越好做

网友:
可以紧贴布置, 但需要注意下机器人工作时会不会干涉打架,  这个需要模拟仿真才能确定. 有些干涉可以通过分步错开, 牺牲节拍来避免, 有些可能就没办法, 模拟仿真吧, 这个也是机械的活儿.

网友:
打架的问题不是你考虑的,你考虑的是运动范围能否覆盖作业点,打架写程序的人自己设定保护和逻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