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能测直流电流吗

楼主(2024-07-05):
我们公司以前都是主打交流电机,做试验测试也都是交流电流
这次来了个无刷直流电机,需要测直流电流,请请问下面这个图片的钳形万用表能测直流电流吗,我看有个直流电流档
这个钳形万用表假如能测直流电流的话,测的时候是直接把钳形万用表的正负极表笔直接搭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还是把直流导线通过钳形万用表的洞就好了
这个图片里也没有量程,有大佬能搜出来哪个型号牌子,能不能测直流电流,量程多少(这个需要被测的直流电机的直流电流最大是DC1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381 可以测直流电流。
其它型号要看说明书。

请问能直接用钳口那个洞,通过电线就能测直流电流吗,还是说要引出表笔线,用正负表笔接接头串联到电路里去

网友:
百度说不能

网友:
有直流档,应该没问题,虽然一部分钳形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但绝大多数钳形表都可以测量直流电流。钳形表测量直流电流的原理是通过霍尔传感器所检测到的电场强度来计算出电流的大小。钳形表的钳口里面有两个磁铁,一个固定不动,一个可以移动。电流通过钳口时,会产生一个磁场,移动的磁铁在其中受到力的作用,移动的距离与电流大小成正比。磁铁的运动通过霍尔传感器来检测,根据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和已知的电路参数,就可以计算出电流大小。

网友A:
Fluke381 可以测直流电流。
其它型号要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直接用钳口那个洞,通过电线就能测直流电流吗,还是说要引出表笔线,用正负表笔接接头串联到电路里 ...

钳口和表笔都可以。你到Fluke官网下一个Fluke381说明书。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一个,测不出来,后来购买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可以测量,有一定误差。直流的和交流的测量原理不一样,要单独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一个,测不出来,后来购买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可以测量,有一定误差。直流的和交流的测量原理不一 ...

兄弟,这个不能测直流电流吗

网友(点评):
优利德高精度钳形表UT210E PRO迷你数字钳形万用表交直流电流表。我后来买的是这个,那个貌似只能测量交流,你可以试试看嘛。哈哈

网友:
把单根线 放在钳子内就可以测电流了

网友:
110太大了,只能卡钳测,那么细的表笔超5A都不行,,,

网友(2025-04-02):
fluke,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