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收到成品了

楼主(2024-07-05):
从被老板要求干活到现在也有一个多月了,其中发了三次帖子请教大佬们,多谢各位大佬的指导和意见,我都有一一接受。现在机器已经回来了  目前感觉没啥问题  包括加工过程中也没有啥设计问题 ,一切都很顺利,后续要看装起来再优化一下,后面会批量生产,其中关于钣金安装孔我目前采用的是图二这种方式,加个胶塞,五块钱一百个也便宜,最后感谢坛友的各位

网友:
how much?

网友(点评):
The price of the shirt is nine pounds and fifteen pence

楼主:
老板找的卷王做的   应该很便宜,我只是知道个大概

网友A:
这个盖子,是不是我推荐的那个套路

网友B:
还是喜欢那种显示屏可以调整角度的台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盖子,是不是我推荐的那个套路

啥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那种显示屏可以调整角度的台子。

显示屏可以调整角度?那不是数控加工中心那种带扶手,可以拉着走的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啥套路

小孔套大孔,大孔用胶塞堵上,几分钱一个

网友:
楼主牛逼

网友(点评):
大佬别逗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孔套大孔,大孔用胶塞堵上,几分钱一个

很多盖子拆下来,装不回去,4个螺丝只能拧上去3个,然后螺丝越来越少,盖子也不见了。

网友(点评):
钣金这样折两道弯做沉头孔,其实是很难上螺丝的,我以前也是为了好看这样设计,甭说客户了,自己拆装两次,能上两颗螺丝不掉下来,就不想再多上一个螺丝了。

网友(点评):
如果舍得多花点成本,,折弯里焊个台阶孔圆柱,这样上螺丝就好上很多,还可以像学渣渣大神说的,用胶塞盖住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磁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