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2紫铜与304不锈钢钎焊

楼主(2024-07-05):
各位大佬!请教T2紫铜与304不锈钢钎焊,用什么焊料?现场没有真空钎焊炉,马弗炉加氩氢气体保护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很简单 ,用高频焊,用银焊条,助焊剂现在忘记了,搞不定问我,我给你买点,没有高频机,就用火枪,直接用喷枪焊就行了,很牢固,
我干 这个也干 过几年

网友(点评):
谢谢春哥,这是靶材背板,里面有像蚊香盘样的结构特征,只能真空钎焊或者真空扩散焊。

网友:
用风割火焰喷

网友:
可以激光焊试试,,,,,

网友:
你是做氢气纯化的?

网友:
通常用磷铜焊吧

网友(点评):
含磷的焊料好像是铜和铜钎焊

网友(点评):
老式的煤油炉就是这一工艺

网友:
我们这有真空焊接,氢焊,氩弧焊,可以搞定,

网友(2024-10-03):
如果这两种材料的尺寸比较小,可以不用钎料的。电阻焊机可以直接焊,强度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