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角、轴交(90°)类的传动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4-07-05):
直角、轴交(90°)类的传动方式有哪些?
*不要”锥齿轮“和”蜗轮蜗杆“
*减速比为正(大带小)

网友:
不要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电传动,气传动,液压传动

网友:
圆皮带,螺旋齿轮。

网友:
不要锥齿轮,锥摩擦轮可不可以?
小时候没玩过四驱车吗?里面就有你想要的

网友:
负载 转速  效率  这些参数决定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g411j7PA/?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万向节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J411C7Kq/?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联轴器

网友:
万向节,多级连杆

网友:
斜齿轮就可以

网友:
钢丝 软轴啊

网友:
钢丝软轴 破win11系统

网友:
距离够远的话,可以用皮带,钢丝,但不能精确传动,万向节传动是一比一,但为什么要避开锥齿轮呢?

网友(2024-08-08):
楼主要求传动比的话应该是要传递旋转运动吧。有一种皮带带轮可以扭转成直角传动。要不就是软轴类似的东西,但没有传动比。要是传动比估计就要用到带或者齿轮了。齿轮可以看看工业机器人上的那种齿轮。还见过一种直角布置的万向节,内部很多杆和球头结构。楼主有兴趣可以详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