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的位置度公差

楼主(2024-07-05):
如图所示,中心孔的水平直径黄线我画了出来,怎么保证左右两个销孔的中心线跟这条黄线重合呢? 这个用什么公差表达合适?
不放公差的话,我担心销孔的中心线跟这个水平黄线不重合,那就麻烦了

网友:
机加工肯定没有绝对重合的

网友:
位置度公差里面的 孔组定位位置度公差

网友:
一个销孔是圆孔 一个销孔是槽口

网友:
位置度吧

网友:
只要不是配作,就很难保证高精度,尤其是那种对面加工孔合销的情况,孔位置误差是2倍,,,

网友:
之前看过日本人标这种,是经过两个销孔拉个中心线,然后给这个线标公差+注释

网友:
销孔配作,不需要标公差

网友:
为什么不分别从销孔到中心线分别标注尺寸和公差呢?我觉得这样标注会更容易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