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慢走丝材料的想法

楼主(2024-07-05):
我现在用的线割板都是光板。铣六面完全多余,论坛里前辈一般用的是火割四面精磨两面,还是其他更加实惠的工艺?
订料尺寸是按机台最大加工长宽,一次多备点。还是来订单、算好料再去买?

网友A:
现在谁还用火割,都是高速铣,我这里是全部加工好尺寸,比如20*100,做到20.2*100*2500一条,客人要多少切多少,切割精度0.1以内,小料全备全,光板,现在下单 ,立马就有,6台高速切割机,12台光料数控多面铣,连倒角都 倒好了,
现在拼的是低价,现金低价,先拼死对手,只要能赚到渣就行了,一年赚个渣也有100W,
通用料备全,比如10厚,每隔10MM一个规格,10*20/10*30*10*50*10*60*10*70*10*80*10*100,12,也这样100*200内规格备全,存货2000吨左右,
要什么直接切,跟铝排一样,妹的,说来真是坑人,目标就是每年能赚到渣,哪怕只赚一半渣都 可以,现在最小规格做到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火割,都是高速铣,我这里是全部加工好尺寸,比如20*100,做到20.2*100*2500一条,客人要多少切 ...

春哥,你们那厂规模一年要2000W流水了。广东S45C多少一吨啊?光板成材率80,铁屑2200/吨,一年要干360吨铁屑。

网友:
算室内的机械产品中需要金加工的零件,四边肯定得铣一刀。户外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