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防积垢

楼主(2024-07-05):
请教各位大神,我们用304不锈钢做的水用滑阀,耐磨性没问题,但因水质情况复杂,可能含不确定的酸碱或矿物质,常常有水垢附着在阀体孔和阀芯表面,特别是停放一段时间后极易卡死。请教有让水垢不易附着的方法吗

网友A:
在滑阀表面涂覆一层抗垢涂层,如特氟龙等,这些涂层能有效减少水垢的附着

网友(点评):
另外,只能改进滑阀的结构设计,如,加大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滑阀表面涂覆一层抗垢涂层,如特氟龙等,这些涂层能有效减少水垢的附着

谢谢大佬,请问一下还有没有更加耐磨的涂料呀?

网友(点评):
我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滑阀表面涂覆一层抗垢涂层,如特氟龙等,这些涂层能有效减少水垢的附着

特氟龙不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