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问题请教

楼主(2024-07-06):
打开装配体出现这种提示“实体数据仍然完整。是否想让 SOLIDWORKS 从季件恢复几何体?(注意:特征历史记录将丢失)”怎么解决

换了一家公司也一样,但是别人的电脑不会,会不会是设置问题;

网友:
你看是不是开了自动恢复

网友A:
看看把这个自动恢复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把这个自动恢复关掉

感谢大哥,终于解决了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A:
看看把这个自动恢复关掉

您好,我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根据您的操作还是不能用,还有可以解决的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