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开孔公差这样标可以吗

楼主(2024-07-06):
如图,在钣金件上这样标公差可以吗?

网友A:
一般标注成对称公差,101.6±0.2

网友(点评):
另外,你图上的尺寸不能圆整吗?带小数点的尺寸,看着就不爽

网友(点评):
我见过喜欢设计带2位小数的

网友:
你标0-0.4的公差,还不如不标。

网友:
激光机切割出来的孔距±0.05的样子,差一些的也能±0.1

网友B:
建议你改成101.4±0.2,激光切割一般精度±0.1之内,你那样标实际孔距101.5-101.7

网友:
你这不是孔公差,是孔中心距公差吧

网友:
一点修改的空间都没有吗,开孔只要你有图纸都好办,但没有一点自主权干着憋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标注成对称公差,101.6±0.2

是标成101.4±0.2吗?不能搞整数哦,装滚筒的,得按链条节距来

网友:
尺寸画中值,标中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改成101.4±0.2,激光切割一般精度±0.1之内,你那样标实际孔距101.5-101.7

好的,谢谢

网友:
样册上的确是推荐标-0.4

网友:
想钣金这种精度,靠市面的机器都能满足,直接按理论尺寸出图就可以了。没必要顽固不化的按制图标公差。
比如有个孔距尺寸,按设计理念,100-1到-2,标注是没错,但你CAD图不按中间值画,割出来就是100±0.1,所以说钣金这种情况,标公差是画蛇添足。折弯尺寸是要补偿的,标公差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