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选型计算请教

楼主(2024-07-06):
如图,不考虑其他因素,图中计算对吗?是不是可以按照计算的Mx,My再给一个安全系数,然后对照直线导轨手册去选则导轨型号了?

网友:
这,样本里没写吗

网友:
我觉得你分析思路有问题吧,导轨是导向元件,并非支撑元件,在运动时是起承受运动方向以外的侧向力和扭矩的,本身和重力并没有关系。图上的布置形式慎用,导轨的平行度如果不好,会带来很大的负载。多看看常用的结构再设计。

楼主:
|zhangweikobb发表于 07-06 17:08我觉得你分析思路有问题吧,导轨是导向元件,并非支撑元件,在运动时是起承受运动方向以外的侧向力和扭矩的,本身和重力并没有关系。图上的布置形式慎用,导轨的平行度如果不好,会带来很大的负载。多看看常用的结构再设计。
结构上确实很少用这样的,一般是左右布置1组导轨,很少用4个的。导轨是导向元件没错,那这种垂直布置的导轨大小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垂直布置,除了空间允许以外,考虑相互协调就可以

楼主:
|面壁深功发表于 07-06 19:22垂直布置,除了空间允许以外,考虑相互协调就可以
那如果是垂直布置但是是悬臂结构呢?

网友(点评):
悬臂结构,本身受力要考虑,并且还要考虑连接螺钉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