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楼主(2024-07-06):
这个零件在工程图里,通过那个指令能沿剖切线一分为二,而且两个都显示! a) R; s# Y0 v+ [

网友:
是不是可以换种思路?直接放两个视图。

网友(点评):
很好,奈斯,

网友(点评):
技术资料管理角度,不赞成变种做法

网友:
先用分割分开,出图的时候再单独选实体,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点评):
肯定不说这样了,你分开,主视图到时也会分开,2楼是一种办法

网友:
要不你翻翻制图标准怎么规定的,旋转剖视图是你这个画法吗

网友(点评):
和制图标准有毛关系,我只是看别人这样剖等轴测视图,想知道咋做出来的而已

网友:
插入-相对于模型。

网友:
简单点,做三个配置,一个是完整图,另外两个配置是切除图,都拉到工程图里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3ad7d0ffc7a1a09c3345b34.html

网友:
插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