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悬挂安装问题

楼主(2024-07-06):
一个重250KG的机械臂如何悬挂安装在机械顶部,具体该怎么实施,作为机械设计在结构上应该注意什么才可以让悬挂安装时安全,快捷,切便于后期维护。

楼主:
大体是这样,如何再顶部锁紧。想法是机械臂(m=250KG)正常安装(机械臂安装在水平面上侧)在转接板上,然后转接板和机械臂在翻转180°悬挂固定再机械顶部(水平面下侧),难点是这180°如何旋转,并且旋转后如何锁紧,且方便后期的维护,甚至是整体拆卸。(工厂无航吊)

网友:
没图,只能根据了解的说说,这方面是工程方面的问题,建造师有涉及。
一、安装基础和安装设备都做好预先检查保证后续安装;
二、设备要有吊点,保证起吊可以平衡;
三、设备过大过重需要有专业吊梁(你这个不重,大小不知道,估计用不上)
四、就位要有相应措施,比方减震的木方,对孔的导向,吊车有低速档等等(自己编的)
具体你自己查查、翻翻,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 技术准备:

    • 在投标阶段提出大型设备吊装规划,并在中标后将吊装规划列入到吊装施工作业中。
    • 制定详细的吊装方案,包括吊装设备的摆放位置、起重高度、吊装速度等,以确保吊装操作的顺利进行。
  • 吊装机械的选择与使用:
    • 根据设备的特点和现场条件,选择合适的吊装机械,如桅杆起重机、液压提(顶)升式门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履带起重机、轮胎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等。
    • 吊车抬吊法是常用的吊装工艺之一,采用单主吊车或双主吊车提升卧式设备上部,同时采用单辅助吊车或双辅助吊车抬送设备下部。
  • 吊装过程的控制:
    • 在吊装作业之前,进行预试吊操作,以验证吊装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吊装方案。
    • 吊装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确保作业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 安全管理:
    • 制定详细的吊装安全规程,包括吊装组织、吊装准备、吊装过程的控制、应急管理等安全生产基本要求。
    • 吊装作业前,必须将有关安全措施告知吊装作业人员和现场其他人员,并确保各方理解并同意

网友:
怎么个悬挂安装?上个图看看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才只25Kg重。方法是手拉葫芦吊装、手动液压铲车都可以

网友:
架子多大?能不能装好之后翻转架子?用吊葫芦

网友:
在安装板两侧各装一个手拉葫芦,方便机械手的安装

网友:
你这是装天轨机器人吧,直接问机器人厂家要安装步骤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