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平面和曲面进行连接

楼主(2024-07-06):
请问平面和弧面如何平滑连接

网友:
曲面多切一些,留一个过渡区,越长越好。这样变形就是渐变的,就顺滑了。

网友:
作一个含有角度约束的相切平面进行建模,调整角度值就可以

网友:
什么材质?
) [+ ~4 X7 T# S. U模型好画,制作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