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这种钣金小球要怎么做呢?内R5mm,要能生产做大货的,铁板厚1.5mm

楼主(2024-07-06):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种钣金小球要怎么做呢?内R5mm,要能生产做大货的,铁板厚1.5mm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肯定是焊了打磨的。

网友A:
冲出半个球,然后钎焊炉焊接,最后抛光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漏了,现补上

不好意思,图片漏了,现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出半个球,然后钎焊炉焊接,最后抛光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