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理石加工精度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7-06):
这个大理石按照000级精度加工,平面度应该是3.5um,那另一个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是多少?有什么经验公式嘛?

网友:
另一个面没要求就是自由公差,

网友(点评):
我加工面上面是做光学检测的,另一个面是安装面,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加工怎么加工的,连基准都没有。还请详细讲讲

网友:
另一个面是安装面吗?

网友(点评):
是的 安装在大的架子上

网友(点评):
那安装面的平行度应该有要求,但不需要太高。

网友(点评):
平台安装后应该考虑是可调的

网友(点评):
安装面下面是用气浮平台托着的

网友:
加工一个面成本很高的,,,,,

网友:
另外一个面是安装面,通过支架调整就是了。平台要用的就一个面

网友:
为了保证达到3UM,另外一面也要对称

网友(点评):
那比如对称度或平等度要达到多少呢?

网友:
下面没要求,你有气浮,上面靠调气浮调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