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公差标注

楼主(2024-07-06):
各位大侠:请问钣金公差如何标注(如长、宽、高等外形尺寸公差如何取?孔距公差如何取?形位公差如何取等)。每次装配时老有问题,与供应商老拉皮。能否发一个标准,企业标准也行。谢谢。( H4 F7 V- T  e4 q

网友:
啥问题也不说,也不知道有啥扯皮的。(我不是做钣金的)

网友:
你要求多少就标多少,供应商做不到是他的事情。公差都是相互协商确定的,标高了做不出来或代价太大,标低了又不满足要求。

网友:
钣金件即冲压件的公差、未注公差是有相关标准规定的

网友:
13916,13914

网友:
楼上那位说按冲压件的可能不对,冲压钣金精度还可以的,折弯钣金那公差就大了,大点的件都+-0.5起了,小点的+-0.2。还有喷粉的厚度也差异很大,所以折弯钣金的间隙、螺丝过孔这些都要留大些,有些要做腰孔。不行就按签样标准实配为准,东西就长这样,装不上去他们想办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