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线怎么只在两端显示

楼主(2024-07-06):
如图,SW工程图形成折弯图纸,折弯线都是贯穿整个折弯路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折弯线在只在两端显示,现在是转成CAD后手动修改

网友:
为啥要只在两端显示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时刻线,便于折弯操作工压线用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两端激光打标折弯,这个功能可以有,花一两百万叫SW公司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两端激光打标折弯,这个功能可以有,花一两百万叫SW公司开发

网友B:
批量折弯走模具,散件折弯看师傅技术。一般这个折弯线都没见几个激光做到工件上的

网友C:
折弯线打标,下料排版的时候还要区分折弯方向呗,有助于降低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折弯走模具,散件折弯看师傅技术。一般这个折弯线都没见几个激光做到工件上的

我们这边全是散件,件件不一样,要求标识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线打标,下料排版的时候还要区分折弯方向呗,有助于降低利用率

不分正反面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