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份使用20CrMnTi钢制造齿轮的工艺路线,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楼主(2024-07-06):
我写了一份使用20CrMnTi钢制造齿轮的工艺路线,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A:
直接买圆棒下料不好啊?还锻什么锻啊,正什么火啊,这样怎么降成本啊,老板会不高兴的。

网友(点评):
他是从教科书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圆棒下料不好啊?还锻什么锻啊,正什么火啊,这样怎么降成本啊,老板会不高兴的。

有道理。我修改下。

网友(点评):
屁,旧货市场买个这个样的成品。好用便宜。我做军用的都这么干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圆棒下料不好啊?还锻什么锻啊,正什么火啊,这样怎么降成本啊,老板会不高兴的。

(如果是大型齿轮)锻造-(低碳钢粘刀)正火

锻造和正火的原因如上。

网友B: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做齿轮和轴类零件的标准工艺,被民企的圆钢制作工艺打败了的

网友(点评):
国企可以这样搞,民企这样搞就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做齿轮和轴类零件的标准工艺,被民企的圆钢制作工艺打败了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