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离心泵问题

楼主(2024-07-06):
性能参数表上,同一个型号的泵为什么有三种流量三种扬程,三种效率

楼主:
是不是可以装三种叶轮

网友A:
扬程不同时,分别的流量和效率。
根据流量,效率,扬程,能算出功率,你试试,看功率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程不同时,分别的流量和效率。
根据流量,效率,扬程,能算出功率,你试试,看功率一样不

每个叶轮的扬程不因该是固定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叶轮的扬程不因该是固定的嘛

工作实际扬程,不是最高扬程。

网友:
这是水泵应用中常要选择的参数。一个型号的水泵使用不同的叶轮直径,可得到不同的参数。对较大的水泵,实际使用中还要根据实际工况细微调整叶轮直径,使之工作在合适的参数下,达到节能等目的。
现在不常用水泵的人们通常用变频来调节参数,可能都忘了这些基本的手段

网友:
你看曲线

网友:
流量和扬程是根据实际工况相互转化的,具体参考样册参数曲线。比方说管道较短较粗,设备压降低,整体管道阻力小,那么水泵需要的扬程就小,流量就会相应增大,反之亦然。所以说选水泵前就要看好参数,尽量使运行参数在最佳工况点附近,有更高的效率,节约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