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三)——轨迹块改进设计

楼主(2024-07-08):
图片1是某医疗设备的外形。只是为了表达,对于这类设备的设计需要简洁、精细、可靠。
图片2是改进前的结构。该设备上有一个依靠仿形凸轮块和顶升杆结合的摆动式升降机构。原理上是当摆动式升降机构所在的模组进行前后移动的时候,顶杆从仿形凸轮块上走过,从而实现摆动式升降机构的上下摆。
存在的问题有二个:
一、这样一来底板上布置凸轮块,不但显得很滞重,而且给零件的制作带来考验。如果用钢板,厚度增加又加上需要锣仿形,成本大增;如果改压铸,作为仿形面,形位公差如轮廓度公差肯定高,同时表面质量也必须有保证,毛坯良率会较低,后处理难度大、再加工成本相当高。
二、顶杆与摆块一体,压铸件高度会致良率下降,并且不易仓储。与此同时,由于顶杆头朝下,其安装座相对单薄,为运行稳定,下部用上了二个深沟轴承,结构复杂。
为此,换个方向,把顶杆独立为一个零件,把凸轮块布置在摆动块一体。问题就解决了。
图片3为底板改动前后对比。
图片4为摆动安装座改动前后对比。
图片5是改进后的结构。

网友A:
改进前:这么大一块板,为了锣一个凸轮加工这么大面积。而且凸轮会磨损没的更换
结论:楼主挺牛逼的

网友(点评):
肯定做镶件,不然你热处理也不好弄,整块板拿去热处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进前:这么大一块板,为了锣一个凸轮加工这么大面积。而且凸轮会磨损没的更换
结论:楼主挺牛逼的

这个不是精密的走位应该,可能楼主主要说个思路,那块其实可以镶镶件,磨损换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的,表达一个问题点

网友:
凸轮块不能做成独立零件吗

网友(点评):
改进后那个凸轮,看着也很难加工,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大佬,你这个摆动安装座改进前后是不是用的焊接啊,我怎么看着像钣金件

网友(点评):
机加工一体的话材料费应该不少吧

网友(点评):
用压铸件,产品的量很大吗?

网友:
精确计算寿命,过了质保就换整块板。原设计才是好设计。

网友B:
看了以上的回答,结论就是原设计才是好设计。
所谓的改进是自以为是的改进,恰恰显得更“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以上的回答,结论就是原设计才是好设计。
所谓的改进是自以为是的改进,恰恰显得更“你懂的”

看了人家的回答,你还能觉得原设计好才是装懂。
改进后的方案不说完美,至少是解决了原设计几个大问题的,只不过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是的,改进无底线,精益求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人家的回答,你还能觉得原设计好才是装懂。
改进后的方案不说完美,至少是解决了原设计几个大问题的 ...

原设计当然是好设计,只有那种好坏不分的的才会把这种改进当成什么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设计当然是好设计,只有那种好坏不分的的才会把这种改进当成什么好事。

那你倒是说说,针对改进的这几点,原设计好在哪里?

网友:
个人觉得改进后的力臂小了,动作应该会更顺畅。
如果原方案凸轮块做单独零件后再用零件垫高,动作部分的结构也简化成一个凸轮随动器。
这样我觉得成本上也差不多,后续磨损了也可以只换凸轮嵌块

网友(点评):
是的,这里负载很轻,磨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