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还有哪些手段?各种手段对应不同工艺,对么?

楼主(2024-07-07):
请问还有哪些手段?各种手段对应不同工艺,对么?

网友A:
木柴加热,木炭加热,煤加热,油加热,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柴加热,木炭加热,煤加热,油加热,哈哈哈

这些都是火焰加热吧?

网友(点评):
电阻丝和感应加热的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激光加热一般用于表面淬火,整体淬火激光功率不够或者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火焰加热吧?

谢谢。电阻丝类似热得快。感应类似微波炉。